求 ACER 4330 主板屏线接口烧糊飞线位置

楼主(2011-06-24):
主板烧糊的位置

这个是相关的连接线

在这里想问一下,那个40和38脚所指的“+INVPWR_B+”是什么意思,应该接在哪里去。第二张图所指的L24和L23两个电感位于屏线接口的背面,也烧糊了。用镊子捣一下烧糊的那一块,应该就可以把主板给捣通了。

第二张图上的B+是指从电池过来的电压吧,这个电压要多哪里接过来,

请指点一下。多多感谢。

自己摸索打爬的初级维修员敬上~!

最后提一下,这个机器可以正常进系统,屏幕暗屏。

网友:
B+可能是公共点过来的电压。。。,你可以看下烧糊的电感前端是从哪里过来的,然后如果是暗屏,电感前端应该是有电压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~!不过我这里那个电感两头都烧漆黑的都起黑泡了,没法量。

对了,现在图片怎么都显示不了了

网友:
可以显示的,你从图纸上看下哪个地方有B+这个电压,和这里这个应该是连在一起的。。。

网友:
那可能是我电脑IE的问题,那个“+INVPWR_B+”是什么意思,这个和B+通过一个电感相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