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帮忙看看,这是不是屏坏了

楼主(2011-06-24):
  这个显示器,冷开机时是正常的,有时用十多分钟,最高能用两个小时,然后就出现屏下三份一彩色竖条,关机一段时间,又会好几分钟,请问下是不是屏坏。

网友:
因该是屏的问题,有条件的话代换一下。

网友:
先换屏显IC 试试。

网友:
路过,飘走...

悠澜客 -10 严禁灌水、广告,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

网友:
帮顶

悠澜客 -10 严禁灌水、广告,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

网友:
肯定屏坏的

网友:
是屏估障 侧面三个列阵其中一个损坏了

网友:
换个好的显卡和数据线,如果故障依旧,就是屏坏了。

网友:
我等下换个驱动板试试,如不行就判屏坏了。

网友:
屏坏了,显卡坏不可能只下面一点的。

网友:
驱动板换下 如果还是 就是屏坏了

网友:
冷开机时是正常>>重點 應該有晶片虛焊,修過LCD開機一段時間無畫面,冷機一段時間又能開,最後VGA無顯.內建OSD有畫面,加焊AD板主晶片完修

网友(点评):
楼主的故障跟你的是两回事

网友:
估计是屏电路板出问题

网友:
先把屏线用橡皮擦 擦一下,如果不行就考虑屏的问题了

网友:
确定屏坏了,可能边路缺电压

网友:
基本上是屏挂了。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若是必笔记本换显卡? 我觉得换个屏比较保守

网友:
应该是屏的问题.不过可以换个驱动芯片试下

网友:
这屏已经不行了,,,报废了,,

网友:
加焊屏到屏电路板的软排线。加焊屏主芯片,及查周围元件。另外用通板替代试试。

网友:
动下屏线,如果屏线没问题就直接丢垃圾处理

网友:
屏问题, 直接报废、

网友:
我也一台显示器也是 这个问题,后来搞搞屏线,好了,用了好几个 月,现在还在用呢

网友:
同意7#的意见

网友:
拆开来  用手压软排线 应该是一组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