又是一个修死人的R51E!!!!

楼主(2011-06-24):
今天接了一台同行的R51E机器,电流跑0.79有时候跑0.85报警4声短的,诊断卡跑2C;我查了一下内存等那些供电正常后就直接刷BIOS没果还是当2C!上基地的CF-260重做了一下北桥后先在开机电流跑到2.0A后就掉电,查待机3V 5V 1.2V那些全都有,但是开机后1.2V会消失,查1909的EN开启信号开机后会消失!典型的却电压保护了!我不知道是不是做桥的时候搞掉了什么东西,量桥上面的小电容和给北桥供电的电感都没有短路!我的温度曲线是上面最高225度40秒 下面是235度40秒 !比给的温度曲线底一点应该桥没挂吧?而且就算挂了大不了不跑码而已或者是短路,现在搞了个却电压掉电!手头上面没有这个机器的图纸点位图,请大虾们拔刀相助帮下小弟指点一下吧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forum.php?mod=attachment&aid=NDU1MTkwfGFlZWY4ODY3ZTFjMDA0ZjllMDI5NjQ0MDZkNmNjM2Q4fDE3Njk5NjY3ODY%3D&request=yes&_f=.pdf

网友:
不是这个图啊!!!!!

网友:
如果是VIA的芯片组  插上BIOS电池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