無線路由器應用速度54m或108m呀

楼主(2011-06-24):
108m貴很多 是不是一般用54m足夠 請指點謝謝

网友(点评):
看你用的网速是多少啊?如果超过54M的就用大点的

网友:
看你是干什么用的,如果家用的话54m够用,还有你的宽带是几m的?用的光纤最好用108m的吧!  不过150M 108m比54m 的也贵不了多少呀! LZ用的是繁字,难道不是大陆这边的?

网友:
笔记本是54M的,就用54M路由器。多了没有意思!

网友:
我觉得速度都一样,没有觉得变化!

网友:
随便买一个就可以了

网友:
都一样   差不多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