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同代工的方正显示器不通电故障

楼主(2011-06-24):
昨天接到一个大同代工的方正显示器,不通电故障,拆机测量12V,5V均无电源,测量300V滤波有308V高压,变压器有22V和298V,光藕初级有5V和22V,次级无输出,感觉电源IC未工作,电源IC是TOP256EN直插型,手头无此IC资料,不知用什么代换。。。请大家帮分析一下。。

网友:
你在百度里找一下看用什么能代换

网友:
一般是没有代换的,建议买个电源板吧。

网友:
晕,不是没有这个芯片吧。。

网友:
供参考:
TOP254/TOP255/TOP256/TOP257/TOP258引脚排列相同,可互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