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F41M,无线网卡收不到信号

楼主(2011-06-24):
联想F41M,无线网卡收不到信号:WIN7系统,首先驱动没得问题,无线开关时都有提示(安装了快捷键驱动的)。只是无线那个灯不亮,求解……

网友:
PCI-E的20脚看WLAN_OFF#有没有3.3V电压,一般快捷键开了以后有电压的

网友:
同意2楼讲的,如果没有的话,那么就有可能断线或有问题。看看先

网友:
在联想里面下的驱动应该可以!

网友:
同意4楼的说法  先换驱动看看  如果换了驱动还是这样 建议换网卡  如果换了网卡还是这样  那在去操作2楼的方法,不要一开始就动主板  如果动了主板还是没好  那就不好了

网友:
谢谢各位的答复,驱动肯定是没有问题的,换了驱动的,网卡也换了的

网友:
我碰到好几台收不到信号的 ,都是看看就不修了,原来20脚还有玄机哦,通常我就更新驱动,快捷键,调入默认BIOS,换无线网卡,不行!!!叫客户买USB无线网卡  哈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