修屏

楼主(2011-06-24):
哪位大师会修屏的,小弟这有一块屏是白屏,保显i没坏,谁会修啊

网友(点评):
屏供电出了问题

网友:
你看下排线插好没,在看下有没有电容怀孕了

网友:
你看看你的屏的解码芯片是不是有问题换个芯片看看

网友:
屏供电有短路吗,可以查下供电.以前碰到过这种情况

网友:
查查各电位吧

网友:
可以先用通用主板,试一下是不是屏的问题。如果真的屏的问题, 不太好修。当然,高手除外。

网友:
白屏查一下保险,5V,DC-DC电路12V

网友:
查5V的电路,一般白屏保险坏的较多,不是的话,上电瞬间有没有3.3v,-5v,18v,23v,如果有应该是屏上电源模块坏.我修过一个就是-5V出问题的,本人懒,先去掉屏上电源模块的保护,再在电源板上建个-5V直接一根线接到屏上 ,ok了.

网友:
查屏供电  信号的 各条件

网友:
查查屏电路把 不行就没办法

网友:
屏线坏的可能性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