可开机的IBM R51E CMOS电池超异常漏电二到三天要更换新的电池

楼主(2011-06-24):
我收到一台IBM R51E的笔记本

在网路上面有搜寻到R51E只要CMOS电池没电就会出现开机没画面的现象

想说将笔记本拆开后量测CMOS电池只剩下1.8伏电压

所以无法产生PCIRST后导致不跑码没画面的现象〜

果然更换CMOS电池后就可以正常开关机了

也出现了IBM的画面

本来以为正常完修了〜谁知道过了二到三天之后就出现了CMOS DEAD的状况

然后又将笔记本拆开量测CMOS电池〜果然电压又低于3.0V

经过跑线路CMOS电池经过了R2192跟C2201进入了南桥内部RTCVBAT

仔细思考后想说会不会是CMOS电路上面的电容有漏电的情形

但是查过之后没有发现

但是发现了VINT16隔离保护电路居然会出现CMOS电池的电压

想了好几天都一直想不出来〜只好来求求各位大哥们帮个忙

维修思路卡关了

网友:
楼主修东西还是蛮细心,向你学习啊!

网友:
换个CMOS电池看看吧

网友:
待机只有M电压 怎么能测到B电压呢?

网友:
抱歉〜自己的思路有点乱掉了〜
我再想说一开始待机时应该会有CMOS电池那边给的电压来保存BIOS中的信息
我现在思考说会不会是VINT16转VCC3M的待机电压之间出现了问题
导致VINT16在没有上电的情况下会出现CMOS的电压出现

网友:
有种可能是电容有漏电要不线路上pcb漏电了

网友:
查CMOS 电路上贴片电阻 电容 !1

网友:
这有可能是桥问题引起的

网友:
这些我有去思考过〜
只是我在想说为何CMOS线路上面的电池电压会跑到VINT16线路上面呢
这是我思考很久的地方

网友:
会不会夹层线路有问题啊 。

网友(点评):
夹层上面的线路我想应该是没问题的样子 我现在一直找寻VINT16到RTCVCC这条线路上面的二级管或者三级管是否有问题 VINT16应该是不会出现电压才对,只是都找不出来问题点在哪边 VINT16正常道理来说不插上电源是应

网友:
把电池下掉,插电源,电池那会有电压吗,正常应该是要有的吧,插电源的时候,会给CMOS充电的,你这样,估计是不能充电了,一直处于放电状态,当然撑不了多久了

网友(点评):
哥,CMOS可以充电?????

网友:
COMS电池不能充电  按照楼主说的 应该是有漏电或者PCB板子故障 话有说回来 串到VIN上面应该不可能

网友:
与COMS电池相接的对地电容漏电都有可能,下图算典型的RTC供电电路了,C285,C287,C286,D3,D6有问题应该都会使电池放电过快.楼主可以用直流电压加3.3V电压到J12上看看会有会有电流,如果有以上元件多半会有问题,当然包括南桥本身.

网友:
试一下把3SW飞到这里看看,呵呵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一开始直接把电池下掉在上电,CMOS电池座那边会没有电压〜
如果先上电源再把电池下掉后,量测CMOS电池座那边的电压就出现1.86〜1.88V的电压

我在思考说,一般RTCVCC供电除了CMOS电池供电外
主供电应该也会有一条待机电压来供给CMOS电路使用
只是我看很多文章上面RTCVCC电压有1.8V或者3.3V的电压

假如是3.3V的待机供电的话,跟CMOS的电池的电压算是平衡
这样应该是不会再把CMOS电池端的电压拉低才对
只是很神奇的是VINT16隔离保护电路上面怎么会出现CMOS电池端的电压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我现在先把目标放在其他比较简单的地方上面,深怕走了太多冤枉路到后面连主板都报废了就惨了,先把各桥以外的元器件先处理一遍再来处理桥
谢啦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应该是如大哥所说的一样漏电或者PCB板子故障
但是不插上电源只插上CMOS电池还真的从VINT16端那边量测到0.8V的电压
我现在一直找寻VINT16到RTCVCC这条线路上面的二级管或者三级管是否有问题
VINT16应该是不会出现电压才对,只是都找不出来问题点在哪边
VINT16正常道理来说不插上电源是应该不会有电压出现的才对
那可能表示从VINT16待机供电电压转换到CMOS电路上面的元件一定有出现问题
要不然就是主供电转换RTCVCC供电的电压过低把CMOS电池的电压给拉低了
导致CMOS异常耗电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W大
你所说的直接加直流电压3.3V到J12上面,那电流要设定多少那边呢?
0.3〜0.4A吗?
我在想说跟大哥你所说的那样直接加电压到J12以逆向的方式反过来找寻回去
电压稍微加一点应该可以知道是哪边故障或者再发热了吧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
我是也有这样去想,只是想说已VINT16待机电压在转换成VCC3M或者VCC3SW应该是用最大的IC下去做转换的,顺向这样下来或者是转换成该用的电压,那假如逆向故障了
把CMOS的电池电压给逆向吸收出去,异常耗电应该就可以成立了吧

网友:
新手 虽然不太懂但还是支持一下

网友A:
首先你要确定VIN的3.3V是CMOS的电还是说是电路本身电容储存未放掉的电压,照你的说法那CMOS供电部分跟VIN应该要导通了,这是不可能的啊,

网友F:
引用 网友A:
首先你要确定VIN的3.3V是CMOS的电还是说是电路本身电容储存未放掉的电压,照你的说法那CMOS供电部分跟VIN ...

已經將R51E修好了!!
跟F大大所說的一樣!!
只是電路上面的電容未放電完!!所以造成VIN16線路上面的電壓還是存在著!!
我這幾天再將修好的地方用上來!!
謝謝各位大大的幫忙!!萬分感謝!!

网友:
楼主能在把思路理理一遍么  没怎么看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已經將R51E修好了!!
跟F大大所說的一樣!!
只是電路上面的電容未放電完!!所以造成VIN16線路上面的電壓還 ...

恭喜恭喜,楼主有时间可以整理下思路,跟大家分享下

网友:
求楼主速度整理!我还没明白!

网友:
电容漏电的 问题大 点

网友:
也可以换个南桥看下

网友:
楼主真细心  记住这个例子

网友G(2011-07-30):
楼主干吗不用截图,而去拍照呢?

网友H:
电池质量不行吧,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楼主干吗不用截图,而去拍照呢?

月餅大大~
因為我想要特別凸顯出VINT16各個線路上面有出現電壓!!
而且只有小畫家可以使用!!
想說用最簡便快速的方式把問題呈現出來@@
如有錯誤的舉動~請見諒@@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电池质量不行吧,

是新的電池!!
但是剛拆封量測電壓只有2.5V~2.6V
汞電池正常應該有3V以上才對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