方正R350N 不触发

楼主(2011-06-24):
接到一方正R350N机子。。  不触发, 量到没有3 5V     再量发现没有 ON3_5信号, ON3_5如图 请问下这个信号是怎么发出来的 附上图纸

网友:
有高手吗。。

网友A:
由你提供的图纸看来,这个3V5V的开启信号只出现在28 30 34页,查它从哪里来的不难吧。没有仔细看你的图纸,估计是EC发出来的。。。。

网友:
可是EC换过了。。还是没有发出来

网友:
28,34页,顺藤摸瓜一个个往回查

网友(点评):
EC的工作条件都满足了吗?

网友:
BIOS和EC好像交换信号之后才能出35V把

网友:
此信号是GPIO定义的,BIOS的程序不对也会影响到ON3  5信号的发出的,楼主可以试着刷写BIOS程序看看

网友:
简单苗了一下 是 EC92 脚发出来的   查一下EC工作条件吧  就是那些工作电压 齐了没有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由你提供的图纸看来,这个3V5V的开启信号只出现在28 30 34页,查它从哪里来的不难吧。没有仔细看你的图纸, ...

现在有 3  5V了。。不过3 5V的上管老烧,上一个烧一个,,没有明显短路

网友:
我记的修一块方正的,最后还是没修好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现在有 3  5V了。。不过3 5V的上管老烧,上一个烧一个,,没有明显短路

  你不是说换了EC还没有出来吗,电压后来怎么有了的?依照你之前动过的元件查下原因。

网友:
ON3  ON5是自己产生的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