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C1--50循环问题!!!

楼主(2011-06-24):
一块主板,怎么老是C1到50循环跑,显示器也不亮?怎么修
显示器
主板

网友:
查电压,全正常的话,换内存,无果,换BIOS或IO吧!

网友:
跑不过内存吧

网友:
如果是NV的主板的话,应该是没过显卡。。。或者内存。。。。

网友:
查显卡是否好换,换内存。

网友:
很多这样的板都是桥挂了。

网友:
重植珠做北桥

网友:
北桥 虚焊 用力 压一下北桥试试看!!

网友:
先换显卡,或者是清理金手指,不行北桥

网友:
北桥虚焊了,把散热片拿掉用手压桥看看跑什么

网友:
取经路上
的帖子
显卡问题 ?

网友:
一般都是内存跑不过。你把内存拔下来试试看hi啊循环吗

网友:
C1跑不过 C2 C3 C4 C5一个没有 内存的问题

网友:
刷BIOS吧,不行加焊北桥

网友:
2楼说的如果还不行,考虑下北桥

网友:
我昨天也碰到一例,换内存完活

网友(2011-07-24):
IO问题。我遇到过啊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