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分辨笔记本液晶屏是高分屏还是低分屏

楼主(2011-06-24):
小弟初来乍到  还请大哥大嫂   大叔大婶    大爷大娘     多多指教

网友:
分辨率 1600 那样的就是高分

网友:
看屏线吧,高分屏是30针的。普分屏也有30针的,但普分屏从20针后就没用了。高分屏的从20针后还多了一组R、G、B和时钟,还有就是屏背面的标签上的代码也可以看得出来,代码我忘了。

网友:
屏后面应该有标签什么的吧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请问你说的那个代码是指屏型号的后面的英文字母吗?

网友:
是的,后面最前面的是厂商,厂商 后面的数字是屏的大小,大小后面的好像就是,最后的字母是码处代码。

网友:
看屏线,普屏单6 高分 的双6

网友:
有个方法分辨:在系统里鼠标点右键---屏幕分辨率---如果你可调的分辨率有很多组且桌面能容下很多图标就是高分屏。
支持高分辨率、且图像清晰。

网友:
普分后面的字母是W的,高分是P的,,

网友:
高分屏还是不错的~P就是高分屏

网友:
高分屏后面是带U

网友:
学习了把我们屏折开看看

网友:
还是在线上看

网友:
总不能老是拆屏看是高分还是普通的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