谢谢好心人 帮帮我

楼主(2011-06-24):
ibm t61p 14.1宽屏
现开机无反映 硬盘灯亮 有报错 大概和后面的字发音差不多(滋 滋滋滋滋 滋滋)声音不大 先一下 接着四下 最后两下 哪位好人修过此类故障 帮帮我 谢谢了
硬盘

网友:
故障描述得不够清楚

网友:
可能是硬盘,你把硬盘拔下来,CMOS清零下试试。

网友:
把硬盘去掉,再开机看还怎么样?如果还不行那就是主板有漏电。、

网友:
求人不如求自己,你自己动手替换看看

网友:
如果那种声音是硬盘发出来的话没哟理由不显示,排除笔记本电源这种声音很有可能是这里出现的问题i,外加电源还不行,去掉硬盘还有主板漏电短路都有可能

网友:
T61P 独显的吧? 别说显卡坏了

网友:
描述要清楚 那个声音是不是电流的声音

网友:
能再说清楚吗?你可以试把硬盘拆了,内存换条看看,如果还会应该是显卡

网友:
是不是高压条响呀

网友:
这种机器一般是显卡坏了所以抱紧,难做啊

网友:
从描述来看应该是主板哪里不良漏电了。

网友:
看看不是灯管就是显卡!

网友:
用单板能跑亮吗

网友:
用电源开机不行 用电池开机也不行 拔掉硬盘还是那样
硬盘灯亮 不显 然后就先一响 然后四响 最后两响的报
声音小但可以确定是从喇叭里发出的声音
谢谢各位 好好帮我分析一下 谢谢......

网友:
像是显卡坏了。

网友:
在补充一下 机器昨晚用完一直没关机 早上起来就那样了

网友:
你把外设都拔掉试试看

网友:
换显卡试试。这显卡常坏

网友:
谢谢大家的回复 不过问题还没解决 有新进展我会和大家分享 谢谢大家了

网友:
拆了外设,一个一个试~~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