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故障求助各位师傅@!

楼主(2011-06-24):
NEC LaVie S LS50H/3 笔记本,开机出现CMos settings wrong display type wrong press F1 to Run setup,键盘按F2进不了bioss还停留在CMos settings wrong display type wrong press F1 to Run setup,按F1也一样,键盘不起作用,开机看里面有进水的痕迹,有3个零件发霉引脚氧化,我把零件拆掉故障如初,3V电池也换了,(拆了个主板的换上去)请问各位师傅怎么入手修这样的问题,为感!附图

网友:
那位师傅指点迷津!!!!!谢谢!!1

网友:
拆掉 的零件你肯定 得原值补上去啊,再看看有无短线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上去了还是一样 !@@@

网友:
要是原来有元件损坏呢,厂家不会浪费一分钱的成本每个元件能省就省,绝对不能缺件哦

网友:
拆除主板了详细清理,把腐蚀的器件换掉!看看有没有腐蚀断线的!

网友:
把腐蚀的器件换掉

网友:
求购NEC LaVie S LS50H/3 bios程序找了一上午没找到,为感!

网友:
先排除是键盘问题还是主板问题

网友:
清理掉腐蚀的地方 把主板考一下看

网友:
进水版  一定要细心啊  仔细看看

网友:
把腐蚀的地方好好清理干净,再对照图纸测有无断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