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ED屏 求正解··

楼主(2011-06-24):
一台神州a460-I5的机器 拿来屏裂了·第一反应直接更换·杯具发生·暗屏·换了3个型号的屏·都暗··是不能通用还是什么··请高手指导·谢谢·原装屏型号是:HT140WXB-100

网友:
有的屏要码片的,看来你那个要连码片一起换才行,要不就换个原装的屏就好了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准备找个原装 希望能好·先谢谢了   顺便弱弱问下·码条怎么换?

网友:
检测一下LED灯条供电芯片的条件
一般都是 供电 开启信号 接地(和LCD高压条类似的)
找出来就应可以搞好

网友:
LED还没遇到过需要换码片的 神州的机器也没遇到过换码片的 楼主还是检查下屏线吧 有可能就是线松了 要不就查查电压

网友:
补充一下 机器原本那张坏屏能亮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原装的被砸的很残··亮不起来了···

网友:
估计主板上缺电压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