升技IP35-E问题

楼主(2011-06-24):
     故障:点开关风扇转一下就停。
     待机时量触发开关上有3V,短接开关后,再量开关上只有0.68V;短接绿地,可以强制触发,但橙色3.3V只有2.2V;电源管理IC是W83304CG,我换成W83304G后还是这样,我也不知道这两个通用不。有修过类似问题的朋友给点思路,谢谢。

网友:
查查电源管理芯片的引脚定义就知道能不能代换了,另外楼主描述的现象很多都不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。

网友:
另外,强制触发上电后,CPU风扇不转,4针的,是不是IO挂了?去掉控制线是可以转的。

网友:
先不要上电..量好阻值再上..再量待机

网友:
你这应该是cpu供电短路了吧,你拔掉P4口试试看,能加起电来就是短路现象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CPU供电没有短路。

网友:
明显是橙色线短路啊,拆和橙色有关的芯片和场管等,当然最有可能是桥短了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我量ATX接口的橙色3.3V对地阻值有250那。

网友:
IO问题吧。换个试试

网友:
拔掉12v看能开机不。不就换io吧

网友:
阻值只是参考啊,橙色应该输出3。3伏,不管如何不会改变,除非电源坏或者后级有短路。你现在直接量橙色只有2。2伏,排除电源坏,只能说明后级有短路啊。

网友:
换IO后,电压正常了。CPU供电也出来了,量主复位也正常了,就是不显。人家急着用,换其他板子了,没有U这个板子CPU供电不出来,放着不修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