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ED小尾巴的屏暗屏,申请转正。

楼主(2011-06-24):
测量各处电压均正常,就是有时俺屏有时进系统暗,换屏无效,最好诊断为高压板上其24角的电子,虚焊,加焊正常。

网友:
不知所云,请上个图吧!

网友:
楼主像你这样帖子过于简单 将你维修的详细经过写出来,并将维修过程的图贴出来,应该是一个好的维修案例,

网友:
是接触不良的

网友:
很少碰到LED暗屏,正在担心今后修不到背光故障了

网友:
led暗屏,希望楼主详解一下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