杂牌电源不启动求助

楼主(2011-06-24):
接一杂牌电源,上电紫线和绿线都有5V,短接绿线到地风扇不转,拆开看里面看到是LM339+TL494的控制电路,量TL494的12PIN有13.5V,13,14,15PIN有5V,TL494的4PIN待机时是3.6V,短接绿线到地后没有变为0V而是变为4.1V,换LM339和TL494后不良依旧,测量输出部分的二极管和开关管没有发现不良,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再怎么修。谢谢!!!!

网友:
应该是保护了

网友:
将TL494的4脚接地,如果有各路电压输出,就查绿线到4脚相关元件

网友:
945、831推动管测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