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CS P4M800PRO-M 不亮!反复重启?

楼主(2011-06-24):
型号:ECS P4M800PRO-M    V1.0
故障:“正在家里给恢复系统呢?突然弹出一个窗口提示读取错误……,然后就不能启动了”客户说。
故障分析与解决:先目测,好大的灰尘。除尘,接着上检测卡,通电、无+5VSB/3.3V  复位正常。短接PSON  、代码显示74、显示器黑屏(此板为南北桥、VIA芯片……) 。然后直接用手用力压VIA南桥、轻微压北桥。故障依旧:74 跳变70、74,无显示。把此板从机箱内部取出,换新电源测试还是黑屏:顿了下……胡乱划了下IO、再次点测。代码74无跳变。滴一声,键盘灯亮了,显示屏闪下又得启了N次,好了。代码为74。亮了。分区,装系统后又重启了N次,从不亮无反应到系统装完进去了。装机箱内,换新电源开机,代码变了EF……反复试了N多遍。没事了。
疑问:此板为什么会这样呢?不是俺啰嗦,而是实事确实如此。望高手给于分析。最后虽然亮了,但仍然觉得不让人放心。????如上图:

网友:
还没有遇见这样的情况

网友:
应该是io新片坏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VIA的芯片应该是南桥管理才对吧

网友:
ECS   你有没有拆装CPU啊       一般 U座 和 BIOS座 问题居多 会导致莫名其妙不亮机 或者 CMOS 放电一次就能亮的

网友:
修过这种故障,加焊北桥试试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也有这种可能吧。可以看得出是经验之谈

网友:
呵呵  我这两板子 商家拿来说有问题  结果我再一测  鸟问题没有  哈哈

网友:
精英的板遇到过不过内存反复掉电重启的

网友:
反复重启IO坏得多哦 先放下电 不行换个IO先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那你说可能与内存供电有关系对吧。也就高电平倒置的可以这样认为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VIA的芯片主板,不是INTER的啊。会不会与IO的3.3V电压有关啊?这种多电路的不太懂啊?

网友:
建议换IO、如果还是不能刷刷BIOS、通常很多问题疑难杂症都与BIOS有关、只是建议哈、、、、、、还有我自己遇到过反复重启是CPU的风扇没有上好也会导致这种情况的发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