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33o跑到1.07,显卡做了,也不好使,求高手。

楼主(2011-06-24):
昨天接了一个本,联想的y330 ,来的是时候上电就开机,没事的,电流上到1.07,我换了一下内存,还是不好使,应该不会两个槽都虚了,所以做了显卡,依然不亮。

网友:
用示波器显示什么

网友:
换个显卡试试

网友:
刷boss解决了。

网友:
确定是桥的问题没,不是所有的故障都做桥,

网友:
又是一个联想的机器! 又是刷BIOS解决了!

网友:
还好我没做北桥,

网友:
我手上刚好也有一款这样的机器,也是跑1.07 显卡做了也不行,独立的我能帮我传一个BIOS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