郁闷的海尔T68暗屏问题。。。。

楼主(2011-06-24):
一台海尔T68 客户拿来的时候是一开机正常,过几秒钟就闪闪闪,后来又变成暗屏了,但久不久又可以亮一下,然后又黑屏(不是暗屏)。外接显示器一切正常,整个屏(包括高压条,屏,屏线)都换过了,还是闪,怀疑是屏显接口虚汗,拖焊了一遍后还是不亮,现在一直是暗屏!我保证整个屏是好的!

网友(点评):
海尔通病,显卡

网友:
该个高压条省事

网友:
应该是高压条出了问题了,你换个高压条试试看。

网友:
如果屏部分和高压板保证没有问题,那就要考虑主板了

如果你保证主板和高压条没有问题,那就要考虑主板了

网友:
刚才搞错了,应该是:如果屏和高压板保证没有问题,那就要考虑主板了

网友:
你的头像也一直在闪.头晕.

网友:
应该是主板上的问题!!

网友:
有查看下休眠电路么?

网友:
我觉得应该是主板的问题

网友:
要查主板的电路了,看看休眠的信号有没问题,还有接口信号

网友:
要是换做是我直接改个高压板

网友:
这个是海尔的通病,从主板公共端飞一个线到高压板的保险是就OK了,再也不会出现暗屏了。

网友:
休眠开关,,,,

网友:
是不是显卡问题

网友:
没遇到过啊     学习一下

网友:
显卡问题吧。我遇过是显卡。高压加个电压看看

网友:
加焊显卡试试吧 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的

网友:
一般暗屏就好搞,大不了改线路。如果是以前的问题,就是很好搞

网友:
多谢各位了 回头看看这个贴 感谢大家的积极讨论!后来那个是显存虚汗!!!!!!!!!!!!

网友:
测下信号有没过来。考虑下显卡。

网友:
查图纸看背光开启是不是显卡直接控制的,是就加焊显卡试试

网友:
闪闪闪没有说清楚,是背光还是背景?

网友:
换一个高压条试试啊

网友:
懂了,显存问题也会引起时亮时不亮,闪,的

网友:
暗屏应该跟显卡本身没有关系吧.直接让升压板工作就行了.何必搞得那么复杂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