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桥什么NF4吗????帮我确定一下。

楼主(2011-06-24):
NVIDIA---754针---
华硕K8N4-e-SE
单桥
芯片上的字样-----这个是什么芯片。拆了测试短路了。。。需要更换。
L5098317  0538A3
S-TAi WAN
---
可以用那个芯片代换?????????

网友:
这个板原来的芯片型号是:NF4-4X-N-A3

用NF4-A3应该可以吧。

网友:
这板子不用换桥了。超便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