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F40不触发 简单修复

楼主(2011-06-24):
   拿到机器说不开机,用电流看了下待机0.04按开关无任何动作.拆机,,还在拆机 好难拆啊.C壳固定螺母全坏了.晕啊,,,,,,暴力拆除...C壳是没救了..修好在换个吧..
   主板拆出来 看了下没明显修过,也无进水的痕迹.还不错.插适配器随便量了下好像公共点不对.还是找份图纸看下吧.板号LA 3061P.找到份3601对了下件基本上都能对上.找到保护隔离正常.找到待机3V 5V正常..哪看EC吧 找到触发信号输入脚36脚ON/OFF#测只有0.4V按开关无跳变.在量开关脚无电压..
电压来自于+3VALW通过R118上拉的,找了下R118没找到,找到了D2就在EC旁边 量1脚0V 2脚0.4接入EC..根据自己的感觉应该是开关这边出了问题,用表测果然对地阻值偏低.拔掉开关排线在测正常了.在插上适配器D2 1脚3.3V正常,2脚也3.3正常..用摄子把1脚和地短接下.开机了.我笑了...把开关排线拔出来,原来这里面进水了.接入哪里也氧化了...看来还是自己的观察不够仔细啊..

网友:
看来维修一定要观察仔细啊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这是肯定的,不但要细心,而且要非常细心.加耐心才能修出感觉来..

网友:
先把外表处理好,可以快速修机子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嗯 你说的也有道理..不过有些时候还是得一步一步来啊..

网友:
维修还是要一步一步来.多谢!

网友:
楼主思路清晰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边学边修了一年,终于有了自己的思路.不容易啊...

网友:
这款机子修了好多了,老是修到进水的1

网友:
运气真好啊

网友:
学习了,楼主很细心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