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g60 bios问题根本不触发,除了硬刷之外的办法

楼主(2011-06-24):
最近修了不少HP的机器都是bios有问题,有不充电的,不显的,都是刷bios好了.
不过前提是机器要触发起来,要不怎么刷?

前两天就遇上了,一台hp g60.
待机0.01,故障是不触发
测一下3v 5v吧,都没有.控制芯片是TPS 51125,只好老老实实测工作条件了.
V+19 有了.vreg5v有了,vreg3v有了,最好剩下1脚的en1和6脚的en2了.
最两个是开启信号,实测都是0,没有.
查图看哪里来吧,信号应该是从io WINBOND WPEC773 过来的,测该信号脚,果然是没电压.
查了一下io工作电压3.3v具备了,也测了一下附近电路,对地阻值等,估计io是没问题了.

好了,这下真是麻烦了,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bios参与开机,bios坏了不开机?插上适配器和电池再试一次,还是不触发.
这就很头痛了,手上没有bios的编程器,不可能把bios拿下来硬刷,人在外国,也没有刷bios的编程器能买,当然更没有已经具备程序的bios芯片.  料板上也没有,就算有,估计bios程序不同,也不能通用.

请问各位同僚有没有同志遇到过因为这个bios不触发的情况,该怎么修呢?(当然短接放电这些我已经做过了,没效果)

任何帮助 小弟都是万分感激,先谢过了

网友:
既然没有刷BIOS的条件。。。那就再查查IO的工作条件,但肯定不只是有供电就行了的,比如复位,晶振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