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系机里的技嘉的M2VLE-RH不开机 高手请进

楼主(2011-06-24):
拿来时就点不亮   拆除来看   没有怀孕的  开机跑00  无复位   查供电  U1.34V  内存1.8V  桥  0.76V  《这算不算正常>>    ?      想着应该是程序的问题    刷了  还是一样    加焊了一下IO 不行    没办法了  就放在一边      把手里的事做完在来开  哦  开机了  跑26      测试了好几次都正常    后来进系统  系统挂了  要做系统客服的电话又打不通   今早打通了说可以做系统了  开机好半天不亮     在拆开   又跑00  无复位了 搞了一早还是一样  头都大了   现在也还没有搞好啊    高手请给个思路吧   小弟在线等你们啊   会不会是IO?   U也换过  内存也换过  无效

网友:
修好桥供电就可以了..1.2V才正常

网友:
桥供电出问题了.偏低了 不稳定

网友:
桥供电1.5V,1.2V,你那个0.8V肯定不正常的

网友:
谢了啊   换了两个管就OK 了

网友:
这个板子通病的  桥供电的问题   我修过10块这样的板子 都是这个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