维修无法进系统装系统

楼主(2011-06-24):
昨天客户那一过来说进不了系统,跑到滚动条就死机,我们重装也无法装入,还是跑到滚动条就死机,检测内存,硬盘都没有发现问题,换内存,依旧,以为是主板问题,准备拆的时候,一哥们说换个硬盘试试,结果好了,(我们的硬盘是那种老式的电源接口,和他的不一样)后来把他硬盘拿到而我们机子上试试是好的。最后发现竟然是硬盘的电源线有问题,无语。没想到电源线有问题也会导致这样。

网友:
遇到多了!IDE的吧

网友:
供电不足吧

网友:
看来不细心观擦是不行的

网友:
有时IDE硬盘的排线,电源线引起的系统死机,或找不到硬盘的情况很多。

网友:
这种问题首先要换个好的硬盘试下

网友:
那里面几个洞洞变大了,插不紧。用什么硬东西从旁边顶它回原来样子。(想歪自己面辟去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