加焊775座子反而没CPU电压

楼主(2011-06-24):
板子型号E210882 775针的
一客户拿板子来,说是检查CPU内存都没问题,但是不开机
更换CPU,内存,上电,电压时钟复位等全齐,诊断卡跳00,本想上假负载等打下阻的,想起可以先压一下座子和桥再打
压北桥无国,压CPU座也无果.上假负载打值,都正常呀(这里忘记上带灯测试座测)
然后再上回CPU和内存,结果跳代码了....
这里以为是座子有点虚了.就上BGA加焊,恶魔就从这里开始了
加焊了过后,满开心以为问题解决了,上U内存通电....00,RST常亮
检查各组电压 CPU 0V 上假负载0.53V PG电压也无,VCC有12.FB 2.1V
换U上VCC12,PG0V,FB0V,VDD等都是0V
内存2.6V 北桥1.21 南桥1.5
都正常
这次上带灯测试座了,检查到有2个灯没亮,使劲按才亮,以为给加虚焊了,再上BGA加焊,下了后带灯测试座再测,这回是3个灯不亮,再上BGA,这回是5个灯,再上,也是5个灯不亮.
电源管理芯片ADP3188和驱动芯片都更换过,一样无电压输出,CPU供电场管打值都没问题,现在不知道该怎么搞了,请教师傅们给点思路...

网友:
楼主修好没有哦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没呀,有什么高招指导下

网友:
加焊有些板效果不好  还是新的植一个吧 试 试

网友:
换个座子就可以了,如果没换过可以参考论坛里的教程,有专门换775座的视频。

网友:
加焊温度过高,CPU座子掉点了吧

网友:
加焊座子造成没电压是常事哦 边上的电容有没有烤坏的 打下值看看 不行重新换个座子咯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上个星期刚买了基地的260,一直在练习练习.没遇到过这种情况,很慌张以为加焊775座把板层线给烤断了....

网友:
把座子加空焊了。。。775的cpu座子不用加焊,加不好的。。。。有价值和条件的话可以买新的座子回来做...

网友C:
加焊U座要掌握好温度和时间,,

楼主加焊过多次,估计要换座才行了。

网友:
越来问题越大,只有换新坐试试看了

网友D:
换座子吧。提别是那个DELL的主板 只要是座子虚焊。加焊后90%都不复位。只要换了一般都好

网友:
换新座子,让客户换二手的不换,说是有时间等新座子回来,,,,可能硬盘有重要的数据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加焊U座要掌握好温度和时间,,

楼主加焊过多次,估计要换座才行了。

加焊过4次,温度和时间都是参照基地给出的例子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换座子吧。提别是那个DELL的主板 只要是座子虚焊。加焊后90%都不复位。只要换了一般都好

虚焊了是绝对的了现在....测试都有好些灯不亮,有些灯压下去就亮的...不复位是因为CPU部分都没电压了...

网友E:
775的座子有铅的加焊效果还可以,无铅的成功率很低,要拆了换新的,并且最好有钢网在座子上刷上锡膏,成功率会高点。这种方法我一般成功率99.9以上会好。

网友F:
楼主问题越做越大啊,可以试试在上面压两个硬币加焊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775的座子有铅的加焊效果还可以,无铅的成功率很低,要拆了换新的,并且最好有钢网在座子上刷上锡膏,成功率 ...

恩,你的方法钢网上去刷锡膏这方法是不错,我今天用在南桥上效果很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楼主问题越做越大啊,可以试试在上面压两个硬币加焊

不焊了,等新座子回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