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C461M(la-3781P)开机CPU无供电

楼主(2011-06-24):
联想C461M的主板,刚开始开不了机,待机电流0.06,检测发现主供电电路对地阻值偏低只有20多,短路检测找到CPU供电上管附近的一个电容阻值偏低,类似于击穿,换掉阻值正常。通电待机电流0.01,开机,电流开始增大,到0,14就不动了,再测电压,5V,3.3,V,1.8V,1.08V,1.5V的供电电压基本都有,南桥,北桥,I/O,等芯片供电电压也基本都有,CPU供电上管D基有18.5V,G基没有电压,管子没有工作,下管的G基有5V左右的电压。每次通完电测上管SI7686的G极和S极导通,断电放一会,就不通了,换过2片CPU的电源管理芯片MAX8770,现象依旧。没有好的思路了,有谁能帮忙提供好的思路或解决方法? 希望高手指点一下。

网友:
还有MAX8770的38脚SHDN开机后一直有一个3.3V的电压,没有跳变。理论上说此电压为低电平有效,它是和I/O连在一块的,I/O我也换过了,现象还是依旧。

网友(点评):
一般来讲,待机供电IC的SHDN应该为高电平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正常 就是高电平

网友:
你把那几个馆都换了 试试 估计是不良了

网友:
芯片保护了
把MOS管换换
另外检查一下反馈环节

网友:
1.首先查芯片主供电是否正常
2.开启信号高电平(已正常)
3.芯片基准电压(REF)
4.BST自举激励

网友:
另外检查一下反馈环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建议把CPU的供电上的那两组管子都换掉试一下吗?

网友:
您先查一下CPU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都正常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MAX8770保护了?建议换CPU供电的那两组MOS管吗?反馈环节大概是哪一片,能详细点吗?谢谢

网友(点评):
多看下主板电路图,反馈也就是CPU核心供电电感后面返回到供电IC的中间相连的一些原件!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你好,谢谢指点。关于个个芯片的主供电我基本测了都有,第2点高电平照大家说的也有了。第3点REF的基准电压2.0V也测到了,第4点BST的基准电压测的有5V。还有好的思路吗?

网友:
过路的别光低头,得留点脚印。

王志佳 -6

网友:
检查下MOS管看看

网友:
先确定CPU核心供电输出负载对地阻值正常后,再根据电路图测下核心IC周边的电路的元件是否变质损坏的!其后就查下核心IC的VID脚位电平组合是否正常!

网友:
按照楼上所说,将CPU供电IC的条件全都查一遍。

网友:
代换MOS管看看  还电容

网友:
楼主解决了别忘发一下 让知道个结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