方正S655R显卡问题

楼主(2011-06-24):
一台方正S655R,显卡是G86-703-A2,有时能点亮有时点不亮,机器用了三年了,散热也都完全堵住了,所以直接就干显卡,焊下显卡重新植珠并焊上,现在点亮倒是没有问题了,就是显卡发热特别严重,跑3D MARK时都自动重启了,想换一个升级版 的显卡,但是现在的芯片假货好多啊,不知道各位有什么好的建议?

网友:
这个显卡好多假的饿,收货一定要打开验收 签字·

网友:
新的都是无铅的,不太好做。

网友:
用鲁大师现在检测最高跑到105度,请问各位能不能不换显卡有什么方法把温度降下来?加了铜片和含银硅脂也不起作用,无语了。。。

网友:
我换的升级版显卡温度都50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