站务公告与服务

楼主(2011-06-24):
1断针,出现横向空白线,断针的针数越多空白越多。处理方法,换打印针,换针时注意长针和短针之分,双下层要区分开,如何看哪个针坏,用断针测试盒。2打印头的污脏,现象出针不良,出现横向空白线和损坏色带,处理方法:用酒精泡,泡头子,效果不好,重复几次。3线圈烧毁,现横向空白线,换线圈。
打印机打印
打印机

网友:
换个头不行吗 我有个打印机现在是左面是好的右面就是浅的,意思是大一条横线从左只右。左边就很清晰,打到中间到右就浅了 不知道为什么 换头成本太贵 怎么维修啊?

网友:
有可能是色带没色了,或者导辊没平衡导致。打印头和我先讲的一样,就那么换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