安泰信APS3005S是个垃圾

楼主(2011-06-24):
去年8月买的280元今年就坏了,拿去居然不保修,说返修要收费我狂晕。一气之下自己打开修,居然发现面板是粘上去的,强拆就破坏了,里面使用的排插用胶粘的狂晕,不知其他品牌怎么样、

网友:
我的也是一样,但是一直用着,感觉一般,现在直流模块也不贵,不行就自己组装吧

网友:
说的也是,免得天天换电位器和继电器

网友:
NND刚刚换完

网友:
我曾买一台,刚接笔记本就跳到48V,而我调的是19v 笔记本瞬间冒烟了

网友:
修笔记本为什么不买20V/5A的电源呢??? 再好的电源也有坏的时候,代价嘛有大也有小。

网友:
厂家不是有承诺吗,我想可能是商家不想支付返回的路费吧,,,

网友:
正常啦,现在不管商家有多大,名声多好,都是扯蛋!钱才是真的

网友:
   我的用了2年多了 爱不知哪天挂了 也是自己变电流

网友:
呵呵、我的是龙威PS-305D、用了三年多了、现在还能正常用、就是电流不正常而已、还正常可以用来开机!电流不正常是打开电流就直接显示0.08A了、而不是0.00、正常的都是0.00A才对、插入笔记本才有A数的、现在就不是这样、论坛也没有人知道这种问题。电脑城居然也没人会修这个问题、个个师傅就只会用它来修笔记本、但这个问题真没有人能解决!我是拿来测试笔记本的!

网友:
这种电源内部带运放, 及电位器可调归零补偿, 你的是开机不归零 ,检查下内部运放及其周边电位器有无元件变质, 尝试调调电位器,看空载电流能否归零 .归零后,接负载,计算出实际电流,再调至正常显示,应该就可以了

以前修过很多工厂用的DC 大功率直流电源箱, 很多就是这个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