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SONY W310 换镜头

楼主(2011-06-24):
客户一台SONY W310 镜头摔歪,不能校正。于是在淘宝上定了一个镜头换上,话说换这个镜头并不是太难,可是换好了镜头之后,却出现对焦不准的情况,拍近景的时候还好,可是稍远一点的就会模糊。淘宝上买的镜头是没有CCD的,据说这种情况要进行调节,可是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去调这个东西。是调硬件还是用软件调呢,请各位高手给予指点。

网友:
如果排除了镜头坏的可能 CCD的话 手调也可以关键是看你手感了    软件调试就需要去维修站了

网友:
后组一起换就不用调了

网友A:
把旧的后组换过来 或发我免费给你调。呵呵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把旧的后组换过来 或发我免费给你调。呵呵

谢谢你的热心,只可惜我不在国内,要不然真的会给你发去也说不定呢。如果可以,请教教我怎么调或怎么换吧。

网友B:
连着CCD和传动马达和排线的,,镜头最后面的塑料件,就叫后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连着CCD和传动马达和排线的,,镜头最后面的塑料件,就叫后组

谢谢版主回答,一会我就换上试一下,我一直以为是要连传动马达和那些排线一起换呢。

网友:
我已经把后组和传动马达等,整个组件都换过去了,可遗憾的是,还是不行,总是对焦不准。不知各位大侠还有什么办法没有。

网友:
对焦不准去维修站调,要不调CCD吧,比较耗时间

网友(2011-07-27):
学习了!

吉光片羽 -4 严禁灌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