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第一次开机之后上网反应很慢?

楼主(2011-06-24):
为什么第一次开机之后上网反应很慢?而且,CPU使率也很高。但,每回重启后,上网运行才正常呢?

网友:
电脑使用了几年了啊

网友:
有可能是,温控芯片坏了,检测不到温度了,也有可能是那个热敏电阻挂了

网友:
系统启动到桌面时,在后台还要加载一些必要(或次要)的服务和启动项。并不是显示桌面就意味着系统完全启动完成。特别是现在一些应用程序,安装后默认自动启动,...这都会造成显示桌面后系统反应慢!初次打开ie访问网站是慢是因为之前没有缓冲某些数据。反过来想为什么打开一次后再打开就会快些,就是这个原因。
楼主要学会应用网络,这些问题可以baidu,能找到详细的解释,比如:将访问过的网址加入到host文件(这个能解释为什么第一次访问网站慢).....。

网友:
是不是应该先考虑一下软件问题呢,如系统或病毒,排除后再考虑硬件

网友:
应该先做一下系统

网友:
可能你的机子要预热一下

网友:
不是系统问题!有换过!也不是启动服务项问题
就是不连网 放个电影都有点卡,但要重启了 又可以了!

网友(2011-07-24):
我也有台IBM T30上网很卡,系统装过,硬盘/内存都换过,还是很慢,估计是网卡有故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