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s100的奇怪问题(硬盘不显)

楼主(2011-06-24):
顾客拿来时问题是进系统蓝屏。用mhdd检查硬盘时mhdd不显示硬盘。然后硬盘也不检查了,直接重装系统。但是重装系统时不显示硬盘。我用了xp,vista,win7问题都一样,不显示硬盘。换了硬盘问题依旧。奇怪的就是用他自己和我的硬盘都会启动系统,只是蓝屏进不到系统。装新的系统却就不显示硬盘。请问各位高手有谁见过类似的问题。能指教小弟如何解决吗??谢谢帮忙

网友:
调一下BISO

网友:
bios没得调sata/ide。也不知道怎样刷bios。除了进系统里面刷之外我都不知道如何了。

网友:
看CLOCK有没问题,不行就做个南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