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脑开机出错的几种解决办法

楼主(2011-06-24):
当你的电脑开机出错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英文短句,这些英文告诉你导致错误的可能原因,读懂这些信息可以帮你解决这些小问题,可是这些英文难倒了一部分朋友,下面是我列出常见的BIOS短句的解释,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
1.Press ESC to skip memory test中文:正在进行内存检查,可按ESC键跳过。解释:这是因为在CMOS内没有设定跳过存储器的第二、三、四次测试,开机就会执行四次内存测试,当然你也可以按ESC键结束内存检查,不过每次都要这样太麻烦了,你可以进入COMS设置后选择BIOS FEATURS SETUP,将其中的Quick Power On Self Test设为Enabled,储存后重新启动即可。2.Keyboard error or no keyboard present中文:键盘错误或者未接键盘。解释:检查一下键盘的连线是否松动或者损坏。3.Hard disk install failure中文:硬盘安装失败。解释:这是因为硬盘的电源线或数据线可能未接好或者硬盘跳线设置不当。你可以检查一下硬盘的各根连线是否插好,看看同一根数据线上的两个硬盘的跳线的设置是否一样,如果一样,只要将两个硬盘的跳线设置的不一样即可(一个设为Master,另一个设为Slave)。4.CMOS battery failed中文:CMOS电池失效。解释:这说明CMOS电池已经快没电了,只要更换新的电池即可。5.CMOS check sum error-Defaults loaded中文:CMOS执行全部检查时发现错误,要载入系统预设值。解释:一般来说出现这句话都是说电池快没电了,可以先换个电池试试,如果问题还是没有解决,那么说明CMOS RAM可能有问题,如果没过一年就到经销商处换一块主板,过了一年就让经销商送回生产厂家修一下吧!6.Memory test fail中文:内存检测失败。解释:重新插拔一下内存条,看看是否能解决,出现这种问题一般是因为内存条互相不兼容,去换一条吧!7.Override enable-Defaults loaded中文:当前CMOS设定无法启动系统,载入BIOS中的预设值以便启动系统。解释:一般是在COMS内的设定出现错误,只要进入COMS设置选择LOAD SETUP DEFAULTS载入系统原来的设定值然后重新启动即可。8.Secondary slave hard fail中文:检测从盘失败。解释:可能是CMOS设置不当,比如说没有从盘但在CMOS里设为有从盘,那么就会出现错误,这时可以进入COMS设置选择IDE HDD AUTO DETECTION进行硬盘自动侦测。也可能是硬盘的电源线、数据线可能未接好或者硬盘跳线设置不当,解决方法参照第5条。9.Floppy Disk(s) fail或Floppy Disk(s) fail(80)或Floppy Disk(s) fail(40)
中文:无法驱动软盘驱动器。
解释:系统提示找不到软驱,看看软驱的电源线和数据线有没有松动或者是接错,或者是把软驱放到另一台机子上试一试,如果这些都不行,那么只好再买一个了,好在软驱还不贵。
10.Hard disk(s) diagnosis fail
中文:执行硬盘诊断时发生错误。
解释:出现这个问题一般就是说硬盘本身出现故障了,你可以把硬盘放到另一台机子上试一试,如果问题还是没有解决,只能去修一下了。

网友:
看了维修大师的帖子真是受益匪浅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