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机反复断电重启

楼主(2011-06-24):
具体表现为接通电源开机时,电脑启动连系统自检画面都没进,1-2秒后就像断了电一样自动关机,然后大约3秒后又通电启动,1-2秒后又断电。如此一直反复,开机开不起来。但是如果开机开起来了,进入系统后一切正常。

配置为:P55主板+I3 530 +DDR 1333 2GB*2 +HD5750,额定500W电源。机子是2月份配的,刚开始出现问题后,换了一块同型号主板,问题解决了。但后来显卡被我搞坏了,换了块显卡,这样的问题又出来了。此外,如果把新买的5770插到第二条PCIE插槽上,每次都能顺利开机。但是一插回第一条PCIE槽上,问题就又出现了。如果这个故障只是偶尔出现,那么应该检查下显卡和内存是否接触良好。如果是经常出现,首先确定处理器是否有过超频,因为故障现象和处理器超频失败的情形的确很像。其次,16X和8X总线都是直连到北桥芯片的,两者并没有什么主次关系,所以既然8X一切正常,用户可升级下主板BIOS,看看这是否是主板自身的BUG。最后,电源也存在一定嫌疑,故障现象和启动电压不足也有些相似,用户也可以替换下电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