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出现软故障应该如何检查?

楼主(2011-06-24):
主板作为将计算机各部件连接在一起的“母体”,几乎所有的部件都要通过主板连接起来形成一台完整的计算机系统。一般来说,主板故障分为软故障和硬故障,所谓软故障是指各部件因接触不良或外界其他因素引起的故障,这类故障一般我们只要注意维修的技巧就可以解决。硬故障是指因部件本身质量问题引起的,这类故障一般要借用专用的仪器才能够解决。我们在这里只针对一般性的软故障进行分析解决。
主板产生故障的原因,一般有三个方面:
1.人为故障
有些朋友,电脑操作方面的知识懂得较少,在操作时不注意操作规范及安全,这样对电脑的有些部件将会造成损伤。如带电插拔设备及板卡,安装设备及板卡时用力过度,造成设备接口、芯片和板卡等损伤或变形,从而引发故障。
2.环境引发的故障
因外界环境引起的故障,一般是指人们在未知的情况下或不可预测、不可抗拒的情况下引起的。如雷击、市电供电不稳定,它可能会直接损坏主板,这种情况下人们一般都没有办法预防;外界环境引起的另外一种情况,就是因温度、湿度和灰尘等引起的故障。这种情况表现出来的症状有:经常死机、重启或有时能开机有时又不能开机等,从而造成机器的性能不稳定。
3.元器件质量引起的故障
这种情况是指主板的某个元器件因本身质量问题而损坏。这种故障一般会导致主板的某部分功能无法正常使用,系统无法正常启动,自检过程中报错等现象。
主板故障往往表现为系统启动失败、屏幕无显示、有时能启动有时又启动不了等难以直观判断的故障现象。在对主板的故障进行检查维修时,一般采用“一看、二听、三闻、四摸”的维修原则。就是观察故障现象、听报警声、闻是否有异味、用手摸某些部件是否发烫等。下面列举几种常见主板的维修方法,每种方法都有自己的优势和局限性,一般要几种方法相结合使用。
1.清洁法
这种方法一般用来解决因主板上灰尘太多,灰尘带静电造成主板无法正常工作的故障,可用毛刷清除主板上的灰尘。另外,主板上一般接有很多的外接板卡,这些板卡的金手指部分可能被氧化,造成与主板接触不良,这种问题可用橡皮擦擦去表面的氧化层。
2.观察法
主要用到“看、摸”的技巧。在关闭电源的情况下,看各部件是否接插正确,电容、电阻引脚是否接触良好,各部件表面是否有烧焦、开裂的现象,各个电路板上的铜箔是否有烧坏的痕迹。同时,可以用手去触摸一些芯片的表面,看是否有非常发烫的现象。
3.替换法
当对一些故障现象不能确定究竟是由哪个部件引起的时候,可以对怀疑的部件通过替换法来排除故障。可以把怀疑的部件拿到好的电脑上去试,同时也可以把好的部件接到出故障的电脑上去试。如:内存在自检时报错或容量不对,就可以用此方法来判断引起故障的真正元凶。
4.软件诊断法
这里我们一般指通过随机附带的诊断程序或系统测试软件去测试。一般用于检查各种接口电路故障。
通过上面的学习,阿King知道了引起主板故障的原因和基本的维修方法,下面介绍主板故障维修的具体操作步骤和流程。
开机无显示的故障处理
一般认为,开机无显示故障是硬件引起,这种看法有一定的片面性。在检修这类故障的时候,我们一般还是应该先从软故障的角度入手解决问题。开机时,若电源指示灯没有亮,一般应该怀疑外接电源没有接好或电源有问题。
若开机电源指示灯亮但无显示,这种情况一般应按以下的顺序去排查故障:
1.先用工具清除主板上的灰尘再开机。
2.通过主板的跳线(一般在CMOS的电池旁边,具体位置可以参看主板说明书)清除主板上CMOS原有的设置再开机。
3.重新安装CPU后再开机。
4.将电脑硬件组成最小系统后再开机。
5.在经过以上四个步骤后,若开机还是没有显示,这时可以在最小系统中拔掉内存。若开机报警,则说明主板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。故障的怀疑重点应该放在其他设备上,可以参考启动类故障的检修方法去确定故障点。若在拔掉内存后开机不报警,一般来说,故障可能出在主板上,这时只有把主板送到专业的维修点去维修。
开机有显示但自检无法通过的故障处理
开机有显示但自检无法通过,这类故障一般都会有错误提示信息。我们在排除这类故障时,主要是根据该提示信息,找出故障点。但这类故障一般是因为主板的某个部件损坏引起,多数应该属于硬故障,但也不排除软故障引起的可能。针对软故障的排查,我们可以依照以下的顺序进行:
1.部件的检查
主要是针对连接在主板上的所有板卡、连接线和其他连接设备的检查。检查是否有短路、接插方法是否正确、接触是否良好,可以通过重新插拔来解决一些故障。同时应检查部件的后挡板尺寸是否合适,这可通过去掉后挡板检查。还有对有些部件可以换个插槽和连接头使用。
2.BIOS设置检查
主要是检查因BIOS设置不正确引起的故障。首先可以尝试清除CMOS,看故障是否消失。主板上一般都有清除CMOS的跳线,具体的位置可以参看主板说明书。同时也应该检查BIOS中的设置是否与实际的配置不相符(如:磁盘参数、内存类型、CPU参数、显示类型、温度设置、启动顺序等)。最后可以根据需要更新BIOS来检查故障是否消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