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460 主板,能用适配器开机,单用电池也开不了,同时插进去才能开机

楼主(2011-06-24):
刚买一个新板子,就发现充电不正常(其实不是新的,小修过)
找 上家,结果上家以没标签为由,拒保。
(见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425717-1-1.html
交换主板的小心了:永恒数码店2007 给我的启示 ——)

能用适配器开机,单用电池也开不了,同时插进去才能开机。拔掉交流电,也可以续航。
开机以后,再用电池,就可以正常开机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我看了一下图纸。那个51-ON#信号没有了。根据你说的。应该是D14坏或者是D14的2脚到Q28连接的线路断了。

网友:
你好
这个管子都没问题
也通着,并快乐着,

谢谢楼上

网友:
谢谢你,但是是这2个零件么?为什么看的不在一起呢,穿孔线也没进

网友:
这属于高难度的了

网友:
交换还是有风险的

网友B:
楼主的意思就是说机器拔掉电池 用适配器能够开机 但只用电池装上去就不开机是吧?
哪不开机的时候查下EC的工作情况呗..

网友:
楼主应该吧图纸传上来大家一起看看的、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的意思就是说机器拔掉电池 用适配器能够开机 但只用电池装上去就不开机是吧?
哪不开机的时候查下EC的工 ...

对,你说的对
每天早上第一次,才这样
这才是最难修的地方

网友B:
哪肯定是用电池的时候,EC的工作条件不对...仔细查下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哪肯定是用电池的时候,EC的工作条件不对...仔细查下..

EC,我加焊了下

网友C:
上次遇到一个也是这样,怀疑是电池的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上次遇到一个也是这样,怀疑是电池的问题。

我也 怀疑电池问题

网友:
楼住很牛啊,值得大家学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