方正充电的怪毛病!

楼主(2011-06-24):
A606R电池开不了机电源可以!上电池后电流5A多!但没有短路的地方!充电芯片是8602CN! 充电芯片已经换过了!还是一样!上电池后也不是马上就5A!开始电流没变化和没插电池一样!过一会就5A了!
开不了机

网友:
先把电池修开机了,充电说不定就好了呢

网友:
估计是切换隔离电路有问题。

网友:
是不是 切换的管子有问题呀?

网友:
手上正好有一台和楼主相仿的本本啊!不知道怎么搞了!

网友:
电流到5A多也不掉电!还可以正常用!还没查出来是什么原因
!

网友:
你看看是不是放电管误导通了

网友:
可能是充电芯片的问题

网友:
没遇到过 这种情况 学习一下

网友:
电池不开机,和不充电,没有多大关系
的换思路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