简单可行的电烙铁调温办法,注意:是简单可行

楼主(2011-06-24):
花8元钱买的电火锅调温开关
1000瓦
找一维修电动摩托车的朋友要的几个坏的“智能型无刷控制器”
安装过
二极管
降温的电烙铁
找一大小合适的“智能型无刷控制器”
拆开
比划安装孔的位置
安装过程
现在这种花皮线不好买了~~~~
完成
最后效果
感谢CCTV~~~~
电烙铁

网友:
咦,,,怎么图片不出来????

网友:
对不起大家,,我不知道怎么把图片弄出来,,请进我的相册查看

网友:
这样都行,做维修的连工具都舍不得用好的吗?

网友:
不知道会产生什么效果

网友:
烙铁的使用频率在维修工具中是最高的,它要是造反,还真的有砸了它的想法!!而选用烙铁,个人认为:只要电压输出稳定,焊嘴上锡良好,不发黑,那起能用就行,当然:最好是有足够的热量让我'挥霍'啦!!

网友:
欲先利其事。。必先善其器!

网友:
烙铁都能做!何不去买把新的?

网友:
维修时工具很重要,尤其是烙铁,要不然在你拖焊IO时,客户在一边看着,你托一次不行托一次不行托一次又不行,那感觉就是在客户走后马上想把烙铁摔了

网友:
用台灯或吊扇的调速器来调电烙铁的电压就可以达到调温的效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