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帮我分析一下,是快门排线挂了还是CCD挂了

楼主(2011-06-24):
佳能A640拍照摄像都有横纹或发白,是快门排线挂了还是CCD挂了。相片如下:

网友:
帮顶

合成科技 -10 好好看版规

网友:
这说不清楚了、、要检查了才知道、、

网友:
CCD 虚焊,还有CCD处理芯片虚焊

网友:
如果摄相都是这样,那就是CCD了,不用考虑快门线

网友:
应该是CCD虚焊了,我一台三星S600的也是这故障。

网友:
CCD引焊我都加过焊但还是一样

网友:
换了一个CCD搞好

网友:
CCD坏了 或者是虚汗了

网友:
你们说的 CCD 是什么啊   我小白 还需请教下 各位 师傅

网友:
光圈快门排线检查了吗,如何。。。

网友:
````传说中的CCD···你拆机不就知道哪里坏了吗··

网友:
学习一下

合成科技 -10 严禁灌水

网友:
用下相机的录像功能就知了,拍一短片,如果视频正常就是快门,如果拍的视频都是这样就是CCD

网友:
快门坏了或是排线断了都不会引起拍照变色!!!

网友:
拆机器  认真检查看看  说不定是哪里发霉了   清洗就OK 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