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显示器驱动板主芯片过热

楼主(2011-06-24):
一液晶显示器的驱动板的主芯片有过热现象,冷机能正常开机,开了一些时间,主芯片有过热现象,此时,关机再开机,背光灯就不会亮。需待驱动板上的主芯片冷了以后,才能正常开机。
量驱动板主芯片的供电电压1.8伏正常,除了芯片本身的问题外,还有哪些元件会导致主芯片发热异常呢?

网友:
我曾经在上面加过一个小小散热片

网友:
供电问题,过流引起

网友:
驱动板主供电应该是3.3v

网友:
过流倒路都会的,

网友:
有的芯片正常工作时也是很热的,,,

网友:
大家有什么好方法吗/

网友:
其实有些芯片像楼上说的一样发热也正常的

网友:
加散热片吧,除非你还能在里面装小风扇

网友:
背光不亮,看一下开启信号是否有电压。来区别是驱动板还是高压板的问题。

网友:
呵呵 加个小风扇 我以前加过快半年了 还没找我呢 呵呵

网友:
驱动板发热很正常的 ,加一散热器是有这个必要的风扇我看就没必要。看看背光灯熄灭时到高压板的开关电压还有吗?这是关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