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 Z99M第一次开机电流到0.9不动,开多几次亮机?

楼主(2011-06-24):
      手上在修Z99M是AMD的,独立显卡,换了北桥后要开关好几次屏才显示,每次第一次开的时候电流只到0.9几就不动了。查供电全部都有,现在不知道怎么修了? 请教各位高手?

网友:
看桥有没有虚焊啊.打打阻值

网友:
我用CPU假负载测过数据线和地址线都是正常的。CPU复位都有了。北桥做了几次了。

网友:
遇AMD双核的U先换之.

网友:
我也有个Z99M是AMD的 ,现在每次开机4-6秒就自动掉电,每个电感上的电压都是正常的,电源开关上的电压2V左右,搞的头都大了,那个帮忙一下 给我个思路

网友:
开关电压好像应该是5V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