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61上电保护修复

楼主(2011-06-24):
一台R61集成显卡的机器,拿来时,触发保护,

拆机,检测主板无短路,上电,还是触发保护,

于是打开R61电路图,没有找到一样的电路图,只有用R61独显的,
由于R61的保护只有三路,分别是VCC5B,VCC3B,和VCC3P,
示波器打了VCC3B_DRV,和VCC5B_DRV,都有波形,VCC3B和VCC5B也有电压,但是速度太快了,看的不是很准,而且示波器也不好,无法判断那路有问题,因为拆机的时候,我把COMS电池拔了,所以现在插上电源就自动上电,
我现在就有了一个想法,就是挑起,u61接受B_ON的脚,之后,在插上电源就不保护,由此,可以更准确的确定是U61保护的这几路出了问题,VCC3P的这路现在不用可虑,因为还有到开启VCC3P这路的时候,

我将Q24和Q111取了下来,直接将VCC3M和VCC3B连了起来,之后故障依旧,之后又将Q23取了下来将VCC5M和VCC5B连了起来后,之后开机不再保护了,但是发现问题了,测量VCC3B_DRV,为正常的15V,而测量VCC5B_DRV却只有7.5V左右,但是测量阻值基本正常,之后,我又翘起U61 VCC5B_DRV的引脚,上电发现为正常的15V,而这时候,我发现Q23的5脚,也就是VCC5B_DRV这个信号,居然为3.3V,怎么会为3.3V呢,正常时应该为0V,哪里来的3.3V呢,只有一个解释就是从其他地方窜电压了,但是考虑到修这个工程太大了也不好找,就采用以下办法
将Q23的4脚割断,从VCC3B_DRV那里飞线到Q23的4脚,因为VCC3B_DRV和VCC5B_DRV,电压和时序都一样可以取用
,后还原Q24和Q111,之后开机正常,不再保护了,一路跑马亮机,

网友:
不错这个不好找!

网友:
这思路···牛啊··

网友:
呵呵,楼主的思路真是开阔,学习了!!

网友:
你这个应该是VCC3SW上电直接被拉低掉电吧  TB芯片带反馈的  发现哪项电压过高或过低就会起保护动作!

网友:
保护的时候VCC3SW还有,只是M电压没有了

网友:
上次我也修到一个是反馈出了问题引起的保护

网友:
楼主技术不错啊,学习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