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nc4400充电问题

楼主(2011-06-24):
手上有个机器,现在的故障现象:
1.电源可以开机,关机重新开机正常
2.电池可以开机,关机后不能开机,要把电池拿掉,重新安装就可以开机。
3.给电池充电,(待机状态)电流由0.08-->0.25-->0.4.......-->2A还要上升,赶紧拔掉电源,求解,朋友们指点一下
4.这个机器拆开后发现LM393烧坏,换了一个,机器原来不可以电源开机

网友:
主板图纸附上,有需要的下

hp nc4400 la-3031p.pdf

网友:
这个问题有点棘手   哦 期待高手出现

网友:
不对啊这机器要原装适配器才可以开机  你怎么看电流

网友:
最后给楼主补充一个问题  此机器BIOS  很容易坏  没查出什么问题  刷BIOS 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