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MA770-S3无复位的维修

楼主(2011-06-24):
接到楼下客户送修的一块技嘉的GA-MA770-S3 AM2主板一块。加电后故障现象为诊断卡的复位灯常亮,测量主板上的电压发现除了有内存的1.8的供电外 其它的 南桥、北桥以及CPU供电都没有!此板内存供电、南桥供电、北桥供电均采用独立的PWM供电方式;而且使用的3个芯片都是ISL6545!刚开始量没有南北桥供电的时候、以为是PWM芯片坏,后来把内存供电的那个芯片和南北桥的对调后还是一样的问题!这时后才想起来CPU供电!记得AMD的上电时序和INTEL的不一样,INTEL的时序是先有内存供电、桥供电、总线供电、最后才是CPU的供电;而AMD的则在最后两个上出现了区别,AMD的是先有CPU供电后才出总线供电的!想到这思路清晰了!要先修CPU供电了!
打开电路图:果然南北桥的PWM的芯片的第7脚的开启就是VCORE_PWOK
南桥1.2V供电部分:
北桥的1.1V供电部分:
他们两个的第7脚的开启信号来源于下图:
下面就查CPU的工作条件吧:
10 5V供电正常
EN开启信号为1.2V
电路图上标示
0.8V
就开启
当量到第29脚的时候 12V的供电只有 1点几V的样子
在电阻 DR63 一端有 1点几 另一端为12V
拆下 DR63 测量发现阻值为20  换掉2.2欧的电阻后 上电 有了3V多的电压 还是不正常  而且 这个电阻的阻值拆下量 又变大了 ;怀疑后级有短路的地方  根据上图 只有两个可能了 一个是芯片本身一个是 DBC13这个电容了
打开点位图找到电容的位置:
取下 DBC13 换上 2.2欧的电阻 这次电压正常了 变成了 12V
原来就是由于这颗电容拉低了 CPU电源管理芯片的12V供电 导致没有CPU供电
也就没有VCORE_PWOK、从而没有 SB_VCC_EN NB_VCC_EN 从而没有 南北桥供电  而导致诊断卡的复位灯常亮

网友:
哥们这里误导了一下大家,你说的那个不是桥供电,是总线供电,这个供电一般在CPU与桥中间,真正的桥供电一般在南北桥供电中间,整得我想了好久才想明白

网友(点评):
那个1.1V的电压通过三个电感供到北桥了!

网友:
总线供电要到CPU还要到北桥和南桥吧

网友:
呵呵,楼主资料丰富哦,图纸,点位图一应俱全~

网友:
图纸也有啊,呵呵,还真工具齐全

网友:
楼主修板比修笔记本板还牛B,图都有了,方便多了~!
要都有图,我们就不用老瞎摸了!

网友:
无图这板估计就修不出来了

网友:
要好好补习电路图了

网友:
楼主修PC板都有点位图、真是牛B呀!不过思路还是很清晰的、

网友:
补习电路图知识啊,还是看实图容易懂

网友(2013-11-04):
兄弟,能把你这个板子的图纸共享下吗?谢谢

网友:
我有些糊涂了,你时序上不是说先有内存--桥--CPU--总线吗,现在没有桥供电,你倒先修CPU供电了

网友(点评):
后面已经说了,AMD和INTEL的上电时序不同

网友:
以上说的很有道理

网友:
你应该把你的图纸和点位图共享一下

网友:
把点位图,和图纸共享一下吧!别那么小气行不行???

网友:
有图是方便,没图就很难查了。

网友:
有图纸应该还是好修的

网友:
求解    电路图里面开启 南北桥供电的电路图原理

网友:
好帖子
我也有同樣經驗,不過我的是三極管短路,造成PWM不供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