富士通 t4215 旋转屏的笔记本进水维修

楼主(2011-06-24):
笔记本进水后开机不亮,打开主板清理干净,烘干后,开机电流看似是亮了有跳变1.4多,一直跳变,但是接上屏后不亮,屏没有任何反应,外接也不亮。此时屏上边的小屏有个小锁子符号一直在跳。这是什么东西啊?有什么含义吗?
        还有此机子待机是没有电压的,3  5v都没有,只有开机后才会出来,而且出来也是2.5v和3.5v,不是3  5 v.请问这是富士通的设计,还是负载吧电压拉低了?
    现在就是不亮,电流看似很正常。请问此事我该怎么班?供电其他正常。目测也没问题。有修过这个本本的吗?给个建议吧》

网友:
2.5和3.5貌似有点低了

网友:
是不是这个板子就是待机没有3  5v啊?富士通的设计是不是就是这样子的?
   电流到1.4后以0.01的电流往上增加,一直加到了1,5多了,到底是哪里的事情啊?

网友:
明显3、5v不正常。
楼主有没用示波器打在内存AD线上,出发有波形吗?没有的话,就不跑CPU...

网友:
2.5   3.5 这两个电压不会原来正常的会是3v 5v 吧没图的机只能自己看了

网友:
楼主这个机器是原厂的还是国内代工的啊

网友:
找到图纸来对照着来修,不要盲目的来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