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天逸F40M LA-3062P 求助

楼主(2011-06-24):
   联想天逸F40M 笔记本    LA-3062P主板,客户送修时待机0.12A左右,按开机键能够触发,电流跑0.26左右停止变化,测PL7  PL8 3.3V  5V待机有,断开3.3V电流无变化,断开5V后级PJ3后电流恢复正常0.033A,应该是+5Valwp后级有轻微短路现象,查+5Valwp经PJ3后为+5valw,继续查+5valw经U27后变+5vs为主板其他相关供电,实测U27  4800击穿,更换后待机正常,按键能够触发,电流跑0.51A后停止不动,此时测试板上个主要部件供电正常,系统所需的全部电压都有了,南桥,北桥,CPU,内存供电正常,开机一段时间后各芯片温度也正常,没有特别发烫的。测susp,susp#,sys on,sys on#信号正常,怀疑北桥问题??????不知哪位师兄能指点迷津,感激不尽!

网友:
时钟复位,不测瞎修怎么行,

网友:
同意楼上的说法  先测U工作条件满足没有 硬启动都还没有完成

网友:
U还没有工作吧,看CPU的时钟复位方面的.

网友:
的找到新片的脚位才行

网友:
有没有图纸啊,在图上找到CPU-RST CPU-CLK就是复位和时钟啦。

网友:
直接量CPURST有没有出来,没有看南桥

网友:
谢谢各位指点,现在检查了U21 U18的PCI_RST# 和CPU  B1脚的reset      PCI_RST# 为常高3.3左右无跳变   CPU  B1   1.1V左右无跳变  我换过全新南桥   故障不变  后来按同行所说估计北桥问题,换了个2手的北桥,故障还是不变,干脆复原还客户,因南桥是新的,就复原了他原来的南桥,北桥还是我的2手北桥,这时候电流居然跑0.8A  以上了
接上屏幕居然开机了  但开机白屏  ????????不解  (我取北桥的时候,不小心把VGA接口处的零件搞了个一塌糊涂,不知哪位仁兄能奉献个  北桥处的图片来)

网友:
没怎么看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