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几天见鬼了Y430跑55,G450跑50都没修好

楼主(2011-06-24):
先说Y430的,板号LA-4141P和4242P差不多,前者上二代内存,后者上三代的,这个机器一开始待机0.15,南桥发热,开机后0.50左右,不跑码,1.5V和1.8V没有,换南桥后待机正常了,0.02,1.5和1.8V还是没有,换供电芯片ISL6228后OK,可以跑码了到55不动,有说是南桥问题的,换了个新的南桥,现象一样,没办法加焊独显G96-630,还是没有变化,没招了.(刷过BIOS)
再就是G450的,一开始就是跑码50,换过北桥,南桥,焊过显卡,换过EC和刷BIOS,还是一样.

这两台机器个人感觉问题应该差不多,可是没有思路.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二!!!

网友:
跑的是乱码的,可能根本没跑码,电流太小吧,测时钟复位呀,CPURST  等工作条件

网友:
楼主  后面的机器不要看跑马了   很多都 不准  建议先查CPU工作条件

网友:
但是两个板子不上内存都是跑码一样的啊,CPU供电,复位,时钟都有,这自然不用说的,还有电流都会有大概1.0-1.1-1.0-1.1-1.12这样的变化,还有就是跑码方面明显跑了很多字到55或50.如果CPU和内存不工作的话电流会这样跳吗?所以个人认为CPU和内存方面应该是跑过了的.

网友:
好像内存没过吧

网友A:
     看看波呢,内存上有没有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看波呢,内存上有没有呢

用示波器打内存什么信号的波型可以判断呢?

网友:
慢慢来,不能只看诊断卡

网友:
有时候诊断卡不准

网友:
老大你大强了,这样搞还可以修吗

网友:
感觉你给修通病一样。没+1.8SUS +1.5VS就看图纸修呗。肯定能找到故障点的。

网友:
那个代码不都是南桥问题吗

网友:
没遇到过这种情况,楼主如果修好了公布一下.

网友:
说明一下,两台机器都换过南桥,刷过BIOS.有人说诊断卡不准,我无语,但求个准的方法。

网友:
俺经验不多,还没遇到过

网友:
不上内存看下能跑多少 就知道内存过了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