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NC6220时亮时不亮维修案例

楼主(2011-06-24):
   这台机是给我同事修过的,换过南北桥,刷过程序,但结果还是一样。有时候显示有时候不显示,拿到我手上的时候,我发现CPU供电在显示的时候是1.34V,不显示时电流只到0.9V,以为是CPU供电不正常,于是就查CPU工作条件。见图:

   分别查其它工作条件都正常,查到从南桥发过来的CPU-STOP#-3时发现不显示的时候只有1.7V,显示的时候是3.3V,明显不正常,这个信号从南桥发出时还给了时钟芯片,见图:

从图中可知,CPUSTOP#_3这个信号也发给时钟芯片的第54脚,因此很有可能是他坏掉或者是虚焊,加焊时钟芯片,54脚和CPU供电芯片ISL6217的第8脚信号正常。电压为3.3V。接上诊断卡,代码跑00,时钟灯一直闪。复位灯没有闪过。明显没有复位,电流到0.67A左右,因为之前是个老师付修过,所以我想电压都会正常,可能是我的习惯,我的万用表,又在测各个电感的电压,这一测不要紧,发现其它正常,内存供电都没有出来,这个内存供电是由SC1470控制,查它的工作条件正常,上下MOS管都是正常,G级对地阻值也正常,这是什么原因导致MOS管不出1.8V的电压呢?不管它,先换掉SC1470再说,换掉之后也是前面几次都可以正常显示,到后面几次就不行了。我又没有示波器,没办法测到上下MOS管的G级的方波,只好换掉上下MOS管,换掉之后试了一整天没有见到不显示的情况,到此,此机维修完毕。到第二天过来的时候准备接上屏试下一,没想到接屏就掉电。都快到亮机的时候掉了,于是把屏拆掉只接屏线,也是一样掉,后来看了下主板屏线接口那里,量主板屏线的左下方的第一脚和第二脚都是3.3V出来,断电,再量他们俩的对地阻值,发现第一脚正常,另外一脚竞然是0,哈哈,问题出来了,3.3V对地肯定会掉电的,掉电的原因要么是屏线问题,要么是和主板屏线接口的3.3V相关的电路有问题,于是换掉屏线故障得到解决。这个机我们天天晚上打游戏一个星期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,到昨天客户拿机走人。至此,此机才是真正的维修完毕。
      另外附上这个机的的图纸

网友:
第一次在这里发表,有错误的地方还请指教。

网友:
找到原因后,思路描写很清晰~~!值得新手学习~~!

网友:
大师级人物哦,敬仰敬仰

网友(点评):
认真读一下文章,是不错的。。

网友:
CPU的工作条件好像在图纸上找不到

网友(点评):
应该可以找到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