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5p800 CPU时有时无供电?

楼主(2011-06-24):
电压芯片 三极管排除了?

网友:
在没有供电的时候查电源IC的条件有没有不满足的

网友:
换个电源试试看

网友:
看下电源管理芯片的EN正常不,很多时有时无的跟EN都有关系。

网友:
你加焊下 cpu  pwm芯片看看不行再查下 pwm芯片的各工作条件 就行了

网友:
254762894邀请您访问中国主板维修基地_迅维网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?fromuser=254762894

网友:
加焊一下电源管理芯片

网友:
在没有VCORE电压的时候查下其他的电压是不是正常的